讨论一下定子调压调速问题

楼主(2013-07-27):
异步电动机通常调速有变频调速和变极调速以及滑差调速,对于定子调压调速似乎没有见到过,

那么定子调压调速主要用在哪些行业和场合?家里的吊扇应该就是定子调压调速吧。

网友A:
有了变频器,软启动器后,此类调压调速方式用的越来越少了,串电阻降压启动,星三角降压起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应都属这一类。以前电梯会使用串电阻调压调速。

网友B:
只适应小负载软机械特性调速。

网友C:
定子调压调速貌似只使用在绕线转子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