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运动控制问题

楼主(2013-07-27):
  现在有个系统,四轴的,想用S7-200进行控制,没有插补,只是定位及速度控制,200的CPU哪一款合适呢

网友A:
建议使用EM253定位模块,选用的CPU226,因为你至少需要挂接4个模块所以电源功率比较大,226最多可带5个253模块,如果你想省模块的话,可以使用cpu自带的两路高数脉冲输出,PTO功能。

网友B:
可以选两块        CPU222利用本身的高速脉冲,利用通信,这样也可以解决,这种可以省很多成本。

网友C:
楼上正解,这样成本最低。一个EM253都可以买两个PLC了

网友D:
两个PLC最好,利用PPI通信,很简单,很方便!

网友E:
买一个xp一个221

网友F:
我推荐用一块224外加,两块EM253,或者你用欧姆龙的。CP1H直接带四轴脉冲输出。

网友G:
S7-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