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松下伺服马达的调速

楼主(2013-07-27):
我们用的是OMRON CP1H的PLC输出脉冲给松下A5驱动器,最近发现马达走的很慢,我调过伺服上的电子齿轮比,发送脉冲的目标频率,开速度就是很慢,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建议,感谢

网友A:
最近发现很慢是啥意思啊,之前呢?

PR008参数 ,PLC发送的指令,以及PANATERM里监视的转速,三者关系正常不

A5接收的脉冲是24V的,CP1H的输出是24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发现很慢是啥意思啊,之前呢? PR008参数 ,P...

之前是正常的

参数调过,没用;发送指令也没问题,在别的设备上是OK的,不会用那个软件,CP1H是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