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自动化产品PLC 的PID函数块调用问题

楼主(2013-07-27):
在调用PID函数时,其EN端,即其输人条件0N,加上与此函数块使用的数据块及相关 地址有效,且设定的参数正确,此函数块即执行。如果此函数块已正确执行,则其输出 EN0端0N。所以,检查EN0端是否ON,即可清楚此函数块是否已正确执行。

以下以邢钢煤气燃烧炉中的气体压力控制为例,对使用此函数块的有关问题作说明。

1.系统概况

图4-62所示为系统的简况。这里的“调节器”用的为 PLC PID函数块。“给定15力”即为压力设定值。炉屮的气体 压力信号经变换,送人PLC PID函数块此值即为压力的实际值。PID函数块经输出转换.输出用以控制“调节阀”,实现实际控制。本例若加热炉气体压力大了,经调节器控制,将使“调节阀”开大,多排燃气,以使加热炉气体压力减小;若加热炉气体压力小了,则“调节器”将作相反的控制。

2.正反控制处理

从以上介绍知,本例为正控制,控制输出与偏差成正比。最简单的办法楚把送人函数块的给定值与实际值端对调。 反控制时给定值加大e可使控制作用增强,起到正控制的作用。

3.输入、输出数搪转換处理

本例输入、输出都用人工转換,并都用相对值。对输人,把可能达到的最大压力设为实数100,占两个字。为此,先把在这个最大压力 时,PLC从“变送器”读人对应的12位二进制数(如IW000)转换为双字长整型数,进而双 字长整型数转换为实数100。对输出,把可能达到的最大的“调节阀”开度设为实数100,占两个字。为此,先把在 这个最大开度时。PLC应从“调节器”送人对应的12位二进制数(如QW008)转换为双字 长整型数,进而双字长整型数转换为实数100,

4.开关合理选择

本例比例、积分、微分二种作用全部选择。故P_SEL、I_SEL' D_SEL全为TRUE。另外,在控制输出较大时,使积分保持(INT—H0LD)选择TRUE,以避免这时控制作用继续增强,出现超调。

5.手动、自动无扰动切換

自动时’手动输人值(MAN)始终跟随控制输出变化,以保证切换到手动时,控制输出 不变,避免切换对系统产生扰动D手动转换为自动,力争在偏差大体为0时进行,并在切换时。把手动控制输出值设为这 时的积分初值。这样也可避免切换对系统的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