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这是什么东东,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7-27):
大家这是什么东东,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法郎电阻器(电阻丝陶土固定大功率电阻器),作用多种:制动能耗电路、降压等等。能想得到都能用。

网友B:
电阻 伺服器可以使用       释放热能 或者说停止时的电机磁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法郎电阻器(电阻丝陶土固定大功率电阻器),作用多种:制...

网友D:
 是不是制动电阻器呀 !

网友E:
我以为是散热的呢。。。。。

网友F:
大功率电阻。不知道干啥用的。谁用谁知道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功率电阻。不知道干啥用的。谁用谁知道

 放电用的, 能耗制动 中用的,    电阻是 耗能元件,

网友H:
变频器用的制动电阻,消耗电能的,常用于行车、电梯、卷扬机及其他需要制动的设备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变频器用的制动电阻,消耗电能的,常用于行车、电梯、卷扬...

同意!

网友J:
这是电阻。我公司的电阻焊接机采用大容量电容储能,其中的放电回路就用这种电阻。

网友K:
变频器用的制动电阻吧!

网友L:
就是电阻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