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 90KW求教

楼主(2013-07-27):
ATV61 90KW上电报SCF1(2),经拔霍尔,去掉U相后即正常,请问不要U相检测可正常运行吗?哪位大侠有此经历。

网友A:
去掉传感器线可以运行,就是电流显示不准,我在英威腾CHF100A 55KW机器上试过。可能有的机器不一定行,会报输出缺相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