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与plc连接用的变送器

楼主(2013-07-27):
有谁用过变送器连接plc吗?我第一次用,能不能推荐个称重传感器与plc连接比较好用的变送器?

网友A:
托利多的WM-0800变送器,输出0-10V和4-20毫安的

网友B:
永正的变送器效果很好,又稳定。电压电流都可以输出,双输入。 bmwzd@tom.com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7.j7UzEL&id=21495108748&_u=rm74hka1a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托利多的WM-0800变送器,输出0-10V和4-20毫安的

 托利多的称不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托利多的WM-0800变送器,输出0-10V和4-20毫安的

网友E:
看精度要求,我一直用国产的,价格便宜,也耐操,质量也比较稳定,精度不太清楚,反正我的系统精度要求低,变送器一般都能达到,上海天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精度要求,我一直用国产的,价格便宜,也耐操,质量也比...

网友G:
俄艹,,,,

这号东东也能卖7、8百鸟 ?。。。钱真好赚鸟。。。俺改天改改板子,改行算球鸟 。。。

网友H:
PLC上面 还是 托利多比较见的多。。也可以用 金钟。。

网友I:
称重变送器这个还真么有用过。

网友E:
用PLC的称重系统我觉得再怎么搞也搞不出多高的精度,用用国产的东西,对整个系统没有精度影响,从成本的角度来看,没多大必要搞得那么高档。

你看看PLC  A/D模块的那个精度水平和实际运行起来那个飘呀飘,前面搞得再高的精度,到PLC里面都没意义。

如果精度要求高就用专用的称重控制器,和PLC走通讯。或者用PLC称重模块。

其实最好的方案就是用  国产   带通信功能的称重变送器,和PLC走通讯,PLC的AD都省了。成本很不错的说,当然我没用过哈。唯一缺点嘛,就是以后都得用他的变送器了,保不定这个公司倒闭了,就得修改程序了,客户哪天坏了,还不把客户害惨呀!!

网友J:
用,山东西泰克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PLC上面 还是 托利多比较见的多。。也可以用 金钟。。

托利多的太贵了  一个要四千多

网友K:
plc不是有专门的称重模块么,还需要用变送器么?

网友L(2017-09-13):
一个很金额承诺你看你今年看你看看你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