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100个需要掌握的基本点

楼主(2013-07-27):
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100个需要掌握的基本点:

1、某微机系统的内存最大容量为16MB,其地址总线为24位。

2、在用汉字字模码建成的汉字库中,一个16x16点阵的汉字要占用32个字节。

3、某存储单元的段基址是1000H,段内偏移量是2000H,该存储单元的物理地址是12000H。

4、8086微处理器的可屏蔽中断请求信号来自于INTR引脚。

5、设AL=87H,执行指令SUB AL 65H后,标志位OF=0。

6、使用”OFFSET变量”可以得到已定义的变量的长度属性。

7、在浮点表示法中,决定浮点数的表示精度的是尾数。

8、设AL=8765H,DX=4321H,执行CWD指令后,DX中的内容是0FFFFH。

9、设AL=98,执行SAR AL,1后,AL中的内容是0CCH。

10、为了使字符串指令执行时,SI、DI自动增益,应先使用的指令是CLD。

11、MIPS作为表示计算机运算速度的单位,其含义是:每秒执行百万指令。

12、一个24x24点阵的汉字要占用72个字节。

13、8086CPU中段寄存器有4个。

14、如果仅用8086的一条位移指令实现目的操作数中的数据移动多位,则先将移位次数保存到CL中。

15、DOS系统功能调用中的1号调用时从键盘输入一个字符并送入寄存器BL中。

16、USB总线最多可连接的外接装置的数目为127个。

17、用8位二进制反码表示一个带符号数,其最小值为-127。

18、十进制数-123的8位二进制补码为10000101。

19、设AL=7AH,BL=8BH,执行指令“CMP AL,BL”后,标志位OF和SF的状态为:OF=1,SF=1。

20、设AX=006BH,顺序执行指令“NEG AL”和“CBW”后,AX中的内容为0FF95H。

21、能对状态标志位CF产生影响的指令时NEG AX。

22、通常,外设接口中的数据端口、状态端口和控制端口分别为双向端口、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

23、实际应用中,大部分DMAC采用的最常用、最简单的传送方式是CPU停机。

24、若输出电压满刻度值为2时,则8位ADC的分辨率为7.8mV。

25、设SS=1000H,SP=0100H,AX=1234H,执行指令“PUSH AX”后,存放数据34H的内存单元物理地址为100FEH。

26、第四代电子计算机所使用的主要元器件为: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27、8086微机系统的地址总线为20位。

28、8086CPU中指令指针寄存器是IP。

29、8086工作在最大方式时,系统控制总线的信号来自8288。

30、已知SP=2110H,执行指令“PUSH AX”后,SP寄存器的值为210EH。

31、指令XLAT通常用作表格检索,在使用该指令时,存放表格首地址的寄存器是BX。

32、条件转移指令JB产生转移的条件是CF=1。

33、执行1号DOS系统功能调用,从键盘输入的字符值存放在寄存器AL中。

34、SRAM芯片6116的工作方式为读出时,控制信号O?E?、W?E?的状态时O?E?=L、 W?E?=H。

35、RS-232C标准的电气特性中数据“0”规定为+3V~+15V。

36、IEEE1394最高的数据传输率可达1Gb/s。

37、8086CPU在进行读内存操作时,控制信号M/I和DT/R的状态时M/I=H、DT/R=L。

38、设DF=1,每次执行MOVSW指令后,SI和DI均要分别减2。

37、指令“MOV CL,55H XOR 0F0H”执行后,CL中的值是50H。

38、在16为微机系统中,存储字最好存放在哦偶地址,其目的是为了减少执行指令的总线周期。

39、十进制数-123的8位补码为85H。

40、计算机系统中内存容量大小取决于CPU地址总线的位数。

41、当8086进行堆栈操作时,使用的段基址是在SS中。

42、8086CPU中的DT/R信号用于控制数据总线的传送方向。

43、当所选中的存储器和外设的存取速度较慢时,允许在总线周期中插入等待周期Tw,插入的Tw是在T3和T4之间。

44、条件转移指令JNO的转移条件是OF=0。

45、指令性语句用在代码段。

46、需要配置刷新电路的存储器是DRAM。

47、74LS138译码器是3-8译码器。

48、8086按I/O指令寻址方式得到的地址是I/O端口地址。

49、8086CPU系统中NMI的中断类型号为02H。

50、当8255A的三个端口都工作在方式0输入时,则应选择的控制字为9BH。

51、8253-5的计数执行单元是一个减1计数器。

52、8253-5采用软件触发选通的工作方式是方式4。

53、一般串行通讯使用的数据传输线的位数是1位。

54、设某一ROM芯片的地址范围为0000H~03FFH,则该ROM芯片可寻址单元有2K个。

55、某8位微型计算机系统的地址总线为16位,则内存容量最大为64KB。

56、已知数字“0”的ASCII码为48,则“9”的ASCII码为57。

57、将数据3618H存放存放在存储单元中的数据定义语句是:DATA1  DW  3618H。

58、在工作过程中,需要不断刷新的存储器是DRAM。

59、2732A芯片有12条地址总线,8条数据线,其存储容量为4Kx8位。

60、CPU启动外设而不干预传送过程的传送方式是DMA传送方式。

61、8259A的中断优先权管理方式共有5种,系统上电而未对8259A优先权管理方式进行初始化时,8259A就自动进入完全嵌套方式。

62、USB使用的连接电缆为4芯电缆。

63、-7的补码用8位二进制表示为11111001B。

64、BCD码是00100010B表示的十进制为22。

65、指令“MOV AX,[BX]”中,源操作数的默认段寄存器是DS。

66、设AL寄存器的初始值为90H,指令:“OR AL,09H”执行后,AL中的内容是99H。

67、利用INT21H调用DOS功能,从键盘输入一个字符送入寄存器AL。调用INT 21H之前,AH应当赋值为1。

68、当8255A工作在方式1的输入状态时,8255A与外设之间联络信号为O?B?F?,A?C?K?。

69、在8251A芯片中,实现并行数据转换为串行数据的是发送缓冲器。

70、在总线周期中允许插入等待周期TW,插入的TW是在T3和T4之间。

71、DRAM芯片2164的存储容量为64Kx1位,该芯片有8条地址引脚。

72、8位二进制反码10000000B表示的十进制为-127,8位二进制补码10000000B表示的十进制数位-128。

73、已知X1  DW  1234H,若要将X1用DB表示,原来数据区中的内容保持不变,则可定义为:X1  DB 34H,12H。

74、8086COU加电复位后,CS=FFFFH,IP=0000H。

75、当前PC机中存储系统采用高速缓冲寄存器、主储存器和辅助存储器三级存储体系结构。

76、单排电缆接两台硬盘时,所接硬盘有两种工作状态,第一台硬盘(C:盘)位置的为Master模式,第二天硬盘(D:盘)位置的为Slave模式。

77、8086CPU被设立为两个独立的功能部件,它们是执行部件和总线接口部件。

78、8086有两条中断请求线,它们是可屏蔽中断INTR和不可屏蔽中断NMI。

79、当总线上所接负载超过总线负载能力时,必须在总线和负载之间加接缓冲器或驱动器。

80、8位二进制补码11111111B表示的十进制数真值为­1 ,8位二进制反码11111111B表示的十进制真值为 0 。

81、计算机系统是由硬件和软件组成的。

82、8086CPU中的CS称为代码段寄存器,FR称为标志寄存器。

83、2732A是EPROM芯片,当O?E?/VPP引脚加上21伏电压切C?E?加上低电平时,2732A为编程方式,而该片VCC引脚应加 +5 伏电压。

84、8255A有三个 8 为端口PA、PB、PC,各端口都可由程序设定为各种不同的工作方式,其端口A有 3 中工作方式。

85、PC总线信号线包括 8 位双向数据总线,20 位单向地址总线。

86、8086CPU的标志寄存器中的标志位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中一类为状态标志位,另一类为控制标志位。

87、在存储器系统中,实现片选控制的方法有三种,他们是全译码法、部分译码法和线选法。

88、CPU从I/O接口中的状态口获取外设的“忙”、“闲”和“准备好”等信息,CPU通过I/O接口中控制口向外设发出“启动”和“停止”等信号。

89、微型计算机中主要使用的三种通讯控制规程是异步控制规程、同步控制规程及高级数据链路控制规程。

90、总线标准一般包括机械结构规范、功能规范和电气规范。

91、8086CPU中的SS称为堆栈段寄存器,S称为堆栈指针寄存器。

92、存储容量是衡量计算机系统中存储器的存储能力的一个指标,包括内存容量和外存容量。

93、一个16x16点阵的汉字要占用32个字节,24x24点阵的汉字要占用72个字节,32x32点阵的汉字要占用128个字节。

94、微处理器有三部分组成:控制器、运算器和寄存器组;总线由数据总线、地址总线和控制总线组成;8086微处理器被设计为两个独立的功能部件:执行部件和总线接口部件。

95、8086微处理器有20条地址线,16根数据线,可以配置1M字节的存储器和64KB的I/O端口,地址编号为00000H~FFFFFH。

96、标号的类型属性有FAR和NEAR。

97、常用的缓冲器有74LS240、74LS241、74LS244。

98、构成4KB的存储系统,可采用1024x4位的芯片8块,1Kx8位的芯片4片,4Kx4位的芯片2片。

99、CPU识别中断源的方法包括查询中断和向量中断。

100、在寄存器间接寻址方式下,与段寄存器DS向对应的存放偏移地址的寄存器有:BX、SI、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