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30KW变频器IGBT原理

楼主(2013-07-27):
       此变频器拆开后,看到控制板上是双IGBT的,不过这个变频器拆机,可以用一句话,西门子可费劲心思了,能拆开的都单独有件可买,就一个连接操作面板的,都给你弄几个坑啊,一台30KW的变频器,不说别的,光外壳--都有好多配件可以拆开卖。不啰嗦了,步入主题,为啥是2个IGBT呢,咱的想法很传统,输出是三相的,至少的三个IGBT模块吧(这还是算一个模块里面藏2个IGBT的),难道这个IGBT藏了三个模块?继续拆,终于看到型号了,看图:

     型号是BSM75GD120DN2,明显的I厂家是英飞凌的,英飞凌前段时间折腾森兰的变频器下载过IGBT资料,打开看没有,那赶紧上英飞凌官网查资料,英飞凌官网也没有提供这个IGBT资料查询,上度娘,没结果,倒是有卖的,那赶紧打开谷歌,也进入了一堆垃圾站点--买东西广告的,居然还是E文的,莫非是西门子定制的模块?上西门子官网,啃爹的,又没有结果,最后通过各种GJC的搜索,终于下到这个资料,这模块居然不单单是三个IGBT在里面,是6个IGBT在里面,这变频器用2个模块,那意思就是双并联的,可那么多腿腿都是啥管脚呢?然后测试呢?这个是看不到管脚的,难道要用电烙铁弄下来,然后翻过来看?

         因前面的疑问,又继续搜啊搜,无果,只好再仔细看了看刚才下载的资料,郁闷啊,原来人家有介绍,只是下列的文件默认显示的比例比较小,咱没看到而已,放大了即可。

          不需要拆了,很明显两腿的和三腿的还是有区别的,立即可以分清楚了。然后就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试即可了,可以单独一个一个的测试了。

         当然可以不必要这么麻烦,30KW的MM440变频器,直流母线正和负---对输出UVW的电阻,正向反向都是几百欧姆,昨天我测量的是352欧姆,测试期间走了点弯路,用福禄克376的钳形电流表的电阻挡,测试结果不一样,换福禄克179测试,结果正常,然后判断昨天明显有短路现象的控制板没有坏,今天已经装机测试,试机正常。

网友A:
用福禄克376的钳形电流表的电阻挡,测试结果不一样,换福禄克179测试,结果正常.

怎么回事儿呢?换表就行了,难道表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福禄克376的钳形电流表的电阻挡,测试结果不一样,换...

 179有二极管档,376没有二极管档。

网友B:
看来二极管档还是很有用地,平时很少用

网友C:
看着一个很大的元件,原来大部分是用来散热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着一个很大的元件,原来大部分是用来散热的?

 散热后面有个大大的铝板。

网友E:
 走走, 你太强大了, 变频器的内部电路板也搞维修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走走, 你太强大了, 变频器的内部电路板也搞维修呀 !

 修不了,只是帮别人判断下好坏。人家说坏了,我有点不相信,然后送我办公室我帮忙测试测试,真没坏。为此去现场,爬了60多米高的现场,电梯坏了,然后把我也累坏了,然后还出点小插曲,现场安装完毕,等送电等了40分钟,好不容易送上电了,开起来了,然后我下楼梯,走到一半,越南学员大声呼叫--NO OK,首先感觉心里刮凉刮凉的,难道这么快又坏了,再次爬上那顶部,然后告诉我是停不下来,心安了,检查按钮接线,果真--停止按钮的线掉了一根,这个停止按钮是接常开点的--送到PLC里面去的,接上,即可停止了。问题很简单,可是爬楼梯累的不轻。

网友F:
当健身回复内容: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走走, 你太强...

网友D:
每个IGBT皆有不同的地方,找这样的资料比较难。

网友G:
这样岂不是和楼主上一个帖子相对应了?

网友H:
走走哥好学的精神值得后辈们学习!

网友B:
走走哥,15、17、19都是小的引脚,即使两个模块并联,30kw

的变频器电流约60A左右,这么大电流这么小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走哥,15、17、19都是小的引脚,即使两个模块并联...

 看仔细了哦,15、17、19都是三个点的,三个点是联通的,也就是三个算一个点输出,所以不算小了。

网友I:
向楼主学习了,很强大

网友J:
走走:修好了就说明技术过硬,否则拆了卖铝,30KW的那个散热器好几斤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走走, 你太强...

哎,我也经常一两百米的爬啊,上个塔机还不是一般的累,电梯坐完一般都还剩五六十米硬爬的

网友L:
楼主不是一般的厉害啊。

网友M(2014-01-01):
很详细,在详细些就好了

网友N:
请教,我手中就有块这东西,按您说的我怎么量不出来啊,我用二极管当 量的,FLUKE287C  按说2,6,10, 分别对21,仅是一个二极管啊,为什么我量不通啊,请求指教!谢谢

网友O(2014-02-13):
西门子mm440 30KW的这个变频器,内部有2个模块(当然每个模块内部有U、V、W3个IGBT支路),然后,第一个模块的U、V支路并联作为整个变频器的U支路,第一个模块的W支路和第二个模块的U支路并联作为整个变频器的V支路,第二个模块的V、W支路并联作为整个变频器的W支路。

网友P:
真的强人,佩服、佩服 佩服。

网友Q:
我是修西门子变频器的  ,有机会交流交流哈

网友R:
30KW的那个散热器好几斤呢

网友S(2015-04-05):
学习了,以前也拆过这款,英飞凌的模块

网友T:
佩服楼主的庄严精神江西变频器维修

网友T:
引用 网友O:
西门子mm440 30KW的这个变频器,内部有2个模块...

网友U(2015-09-23):
学习吧,谁让咱来的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