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C2000变频器

楼主(2013-07-27):
用开关怎么控制VFD_C2000变频器需要设置那些参数?频率怎么设定?

网友A:
哥,这问题复杂了。

具体要看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什么控制要求

然后才根据变频器的水平,按手册要求设置参数的。

楼主:
主要是控制一台45千瓦的冷却水循环水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