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线电流多大?

楼主(2013-07-27):
A相负荷6kw,B7kw,C8kw【按阻性负载】,N线电流多大呢?

网友A:
用AutoCAD绘图求解,作一多边形,即A边长6(0度),B边长7(120度),C边长8(240度),如果三条边长组成一封闭的三角形,也就意味着N线电流=0,当然,楼主的情况,肯定不能组成封闭的三角形,未封闭的边长也就是N线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