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查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断线?

楼主(2013-07-27):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断线,往往是电动机起动时电流过大导致接头脱焊,以及焊接不良和机械损伤等原因造成的。通常,可用高阻计(万用表或兆欧表)或检验灯来查找断线点。

    如果绕组为星形接线,则将检验灯或高阻计的一端接于中性点,另一端依次与三根引线相接(图1),此时灯不亮或高阻计的读数不为零的一相即为断线相;如果绕组为三角形接线,则先将各相拆开,然后再分别测试(图2)。

                 绕组断线相的确定

    查出断线的一相后,接着测定开路的极相组,将检验灯或高阻计的一端接断线相的起端,另一端依次与该相各极组相的末端相接,灯不亮或高阻计读数不为零的一个极相组即为断线的极相组,用同样方法追踪可找出断线线圈。

    如果是线圈的铰接线或端头脱焊,将接头焊好即可;如果是线圈断线,应更换线圈,或者采取应急措施,将有故障的线圈从电路中隔离。隔离的方法是:确定断线的线圈,然后连接断线线圈的起端和终端,这是一种临时办法,只有在无法获得新线圈时才可使用。

网友A:
很好的经验普及贴!顶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