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B伺服驱动器报警09,求帮助

楼主(2013-07-27):
新换的驱动器和马达,JOG控制和人机界面手动下降时会动作,但是有卡顿;向上方动作时不会动,感觉很没力,然后就报警了。求有经验的同行帮助

网友A:
先检测编码器线接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测编码器线接的对不对

编码器线也是新的,插口的!我怀疑是驱动器坏了,有没有这个可能?

网友B:
卸掉负载,恢复出厂值重新设定。然后空载进行运转,观察转速变化,如果卡顿很大,速度会突变的。 如果不是,那就是机械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