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在二次接线中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3-07-27):
      一、电流互感器  1、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的准确级次和变比应严格按设计要求施工,不得搞错(极性标志方法是: 一次线圈的首端标以L1,末端标以L2; 二次线圈的首端标以K1,末端标以K2; 当二次线圈带有中间抽头时,首端标以K1,自第一个抽头起标以K2,K3......等; 对于具有多个二次线圈的CT,则分别在各个二次线圈的出线端的标志“K”前加注序号,如1 K1,1K2......; 2 K1,2K2......等)。

2、为了防止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开路,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得装熔断器,二次回路导线连接正确可靠。  3、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可靠接地,且只允许有一个接地点。对于差动保护回路一般在保护盘经段子排接地。4、暂不用的电流互感器二次线圈短路后接地。

       二、电压互感器  电压互感器在二次接线中要注意极性,分清基本二次线圈和辅助二次线圈。基本二次、线圈单项首端为a, 末端为x。辅助二次线圈首端为aD,末端为xD。主保护接a ,x基本二次线圈,绝缘监察接aD, xD辅助二次线圈,一、二次的中性点都标“D"。为了防止电压互感器二次侧短路,一般在PT端子箱内装有熔断器,励磁用的电压互感器不装熔断器,防止误动作。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中性点,B相)通常在端子箱经端子排接地,接地点要可靠,不要多点接地

网友A:
如果1K1、1K2接保护那组CT, 2K1、2K2就接测量(计量)那组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