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2013-07-27):
X33B取得的是一个上升沿信号,它是怎么让T285一直接通10S的???

网友A:
 这个T285不能接通.

网友B:
把上升沿的信号--驱动一个内部继电器的线圈M**,然后并自保,然后这个线圈的触点去驱动t285,计时10秒,其延时断开去切断M**和T285.

网友C:
或者可试验一下,看T285能否接通。

网友D:
 这是三菱哪个系列的  PLC , T285 ????

能不能接通,你用仿真软件可测试一下 !

网友E:
看楼主提问的语气,应是能正常保持及时,只是不清楚为什么。那种机型,除非T285对应内部继电器,具动作自保持功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提问的语气,应是能正常保持及时,只是不清楚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T285不能接通.

厂家程序是这么写的,我也觉得不能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上升沿的信号--驱动一个内部继电器的线圈M**,然后...

程序中一共就用了这两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三菱哪个系列的  PLC , T285 ???...

三菱Q系列,03UDE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提问的语气,应是能正常保持及时,只是不清楚为什么...

这个我也不大确定,只不过是觉得厂家写的程序,应该能通的,我个人观点是上升沿,不应该接通的,所以像大伙求救

网友G:
是不是程序别处还有编程的啊,这一段看不出来吧;

网友H:
还是看不出来

楼主:
可能是厂家写错了吧!总之,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I:
在我没看编程手册之前,只有一种我认为合理的解释是:

这个285是一种可以用于子程序和中断的计时器。只要曾经获得过能流,就可以在不扫描的情况下一直工作。

如果楼下没有人能在看过编程手册之后作出否定。那么就当做我的解释成立了。

网友J:
程序编写不合理,不能通的。

网友K:
是自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程序编写不合理,不能通的。

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自锁么????????

不是,可能是厂家写错了吧

网友L(2013-10-19):
通不了,厂家也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