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威纶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3-07-28):
不知哪位大侠可以不惜赐教,威纶触摸屏下载工程画面后就显示 i Series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i Series ??

  没有遇到过, 你的工程画面下载完整了吗,还有编译有错误不 ?

楼主:
下载时需要将韧体的复选框选中

网友B:
显示这个就是没有进入画面运行界面;

可以从一下进行检查:

1、编程软件设置屏型号对不对

2、程序编译有没有错误

3、下载有没有中断,出现错误没有

4、下载时候,字体选择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示这个就是没有进入画面运行界面;可以从一下进行检查:...

网友D:
1、设置屏的型号不对

2、如是上载的软件再下载需要重新反编译

3、下载时没有勾选韧体

网友E:
下载过程中是否出现USB driver error

如果有

可能为USB数据线通讯出错,可以换一根数据线试试。

或者更新一下USB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