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设计相关问题

楼主(2013-07-28):
各位大神,我刚刚进入电机行业,想请问一下电机设计过程中都需要哪些知识体系啊??谢谢!!

网友A:
蛮复杂的啊、、、

很多工艺需要实现。

网友B:
首先得了解相关物理知识,电学知识,电机学,电磁学。工艺学。等等等等。。。。很多的。

但是,经验最重要,慢慢来,过一段就会熟悉的。

俗话说:熟能生巧!不要胆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蛮复杂的啊、、、很多工艺需要实现。

哦哦。。。那要是想以后做电机设计的话,现在开始应该做什么的准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得了解相关物理知识,电学知识,电机学,电磁学。工艺...

嗯。。。非常感谢你的提醒!!

网友C:
电机学,材料学,电磁学,电工学等等。

网友D:
  我是用电机的,尤其是无刷直流电机,可以给些参数吗?目前想做一款控制器应用在小家电方面,功率500-800W,额定转速:3000RPM,输入电压:310VDC,请问电机详细参数:反电动势、反电动势系数、功率密度、机械时间常数、电气时间常数、转矩系数、电枢电阻和电枢电感具体的数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