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升的测量影响因素

楼主(2013-07-28):
如果已经测量出电机的温升值,还有就是每个时刻的环境温度和相应的绕组温度,按照温升的定义,这两者相减就应该是温升的值,但是有时候结果跟利用温升的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值相差比较大,这里面 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呢??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们,谢谢!1

网友A:
这娃好聪明撒! 。。。。书上教那2b计算公式,让这娃一哈子,就看穿鸟 。。。。。

恭喜

恭喜

网友B:
与环境温度,湿度。被测物的本身温度特性。以及环境的其他因素都有关系的。

楼主:
谢谢撒。。。环境的其他因素??可以说具体一点嘛??

网友C:
一般电动机都是直接测量温度值的,不是温升值的,大功率电动机里面埋测温热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