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 PLC 复位问题

楼主(2013-07-28):
前辈们   问题很就单 我用到M0-M9      10个辅助继电器  当我按下M0时 启动M0  复位M1-M9  当我按下M5时 启动M5 复位M0-M4  M6-M9 同理 我按下哪个辅助继电器  其他的需要复位  有没有简单点的控制方式(我有触摸屏 启动辅助继电器)  不要  LD M0  , ZRST M1 M9       LD M1 , ZRST M2 M9 ,   RST M0   这样太累了 。。。。。。。。。。。。。。

网友A:
用传送指令,也比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传送指令,也比较麻烦

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秦君_1 用传送指令,也比较麻烦 内容...

网友D:
多于一个接通则复位,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E:
难道还有程序要比上面那个更简单吗?上上来。

理解简单,逻辑简单,阅读简单,最主要是执行

网友F:
这个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