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绕组问题

楼主(2013-07-28):
大家好,我现在有6台15KW电机,角接直接起动,运行电流在17A左右,问题是这样:

停电后拆下电机线,把表打到欧姆档直接测量相间绕组,有一台电机相间绕组阻值是0导通。其它5台电机的相间阻值时通时断,大约0-50欧,万用表听见嘟嘟响。我用兆欧表测量相间绕组6台全部直接导通,声明电机为角接未拆除连接片测量的,电机未接地。现在电机正常运行,电流17A左右,相间也比较均衡,请大家看看是否正常,解释一下。

网友A:
电机未拆除连接片测量不准。

楼主:
不准也没办法,例如前几天有一个电机坏了,我出去修过,回来后维修师傅直接在内部接好了,只露出3个接线柱,那我只能这样测量,刚修回来时测量相间绕组导通是0,而现在变成断断续续嘟嘟响,

网友B:
15KW,17A,电流很低的。

运行正常=没问题,测量不正常=测量误差;兆欧表测量相间,连线没拆=白干;阻值小于一定值时会凤鸣,测量误差很大,当然断断续续响。

网友C:
三楼分析的精辟,表或表笔有问题,测量时接触不良。测量电机绕组,必须拆除连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