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汇川变频器输出电流不平衡

楼主(2013-07-28):
维修了一台75KW汇川变频器,在测试的时候空载运行,用指针表测量输出,三项输出两两之间相差20V左右,带小电机运行 , 参数也做了修改,电压趋于平衡,但送客户后不能使用,后返回来检测电流不平衡,15.0Hz的时候分别是12A、15A、13A,请教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应该是内部的电流互感器坏啦,全换掉吧!

网友B:
你用什么表测的电压?不妨换个指针式电压表试试

电流差别很可能是负载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内部的电流互感器坏啦,全换掉吧!

3个互感器已经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表测的电压?不妨换个指针式电压表试试电流差别很...

电压用的u是指针表测量,电流测量用的是福禄克钳形表

楼主:
还有,因为以前不怎么使用钳形表测电流,听说钳形表测电流的时候不能用手握住,向各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