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特变频器

楼主(2013-07-28):
里面有朋友用过奥地特变频器吗?质量怎么样?

网友A:
见过一次,用在数控车床上面。加减速性能还行,就是做工比较粗糙,样子比较丑。

网友B:
奥特曼都丑,打怪就好

网友C(2014-04-25):
奥地特很差劲,售后服务差。只要有什么技术问题问到他们,他们只会是不会啊,怎么可能呢

网友D(2014-05-26):
不错的,其内部结构很好,性能可以,质量稳定,在工业洗衣机上用比LS好用。心里话!

网友E:
貌似在工业洗衣机见过,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貌似在工业洗衣机见过,能用。

工业洗衣机好像很多都用的LS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貌似在工业洗衣机见...

很多新兴品牌都行的。海浦蒙特可以试试

网友G(2014-08-28):
机床上面见过,性能还不错!低频力矩做得比较好,加减速时间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