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抖动的原因及对策

楼主(2013-07-28):
电梯运行中的抖动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电梯左右晃动;上下垂直方向的跳动;常常带有嗡嗡响声的共振等。

 1 电梯产品质量方面产生的抖动

(1)主机曳引轮、导向轮的轴承不良产生抖动
   主机曳引轮、导向轮的轴承间隙大;曳引轮和导向轮自身的动态平衡不良;曳引机或齿轮箱内的轴承不良;曳引机减速箱蜗杆与电机轴同心度超差时均可出现周期性的振动激励,产生电梯运行抖动。因此,首先应提高曳引轮和导向轮的产品质量及拼装质量,对于不良轴承及时更换,消除周期性的激励源。

(2)主机底座减振橡胶不良产生抖动

   主机底座一般用4块减振橡胶支撑,由于钢度及阻力不一,易形成3块橡胶在同一平面上支撑主机。在曳引机曳引力的作用下产生周期性的晃动。此时应更换已变形的减振橡胶,使4块橡胶在同一平面上共同支持主机,使其达到良好的减振效果。

(3)强头棒弹簧的刚度不一产生抖动

   绳头棒弹簧的刚度不一表现在弹簧在相同的压缩量下其弹力不一。绳头棒弹簧的刚度必须适中并与其载重量相匹配,刚度过大或过小减振效果均不好。

2电梯安装不良产生的抖动

(1)电梯导轨安装不良引起抖动

   电梯导轨安装不良主要有导轨的垂直度、间距、导轨接缝和接头台阶超过国标规定误差范围。导轨支架上的固定膨胀螺丝、导轨的压导板螺丝松动;导轨支架与导轨底座连接缝隙过大或两个工作面严重不平行。安装过程对产品保护不良造成导轨局部扭曲、导轨工作面出现凹坑或电焊的疤痕,均能在轿厢上下运行时产生振动和噪声。

(2)轿厢组立不良产生的抖动

   轿厢组立不良主要有轿底水平度不良致使轿厢重心偏移,静态平衡不良。曳引轮绳槽中心与轿厢中心不在同一直线上,偏差较大,造成轿厢的摆动振动。改善因轿厢组立不良所造成的抖动,先应在拆除上导滑器后且轿厢在自由状态下确认轿厢框架的扭曲度,误差应调整到5mm以内,再确认轿底的水平度、轿厢的垂直度并认真做好轿厢的静态平衡才能较好的消除导靴受导轨的冲击力。
(3)对重框扭曲变形产生抖动

   由于部品堆放不良造成对重框扭曲变形后未纠正就直接安装,对重块压板安装不良单根补偿链或补偿链在对重框上挂装不正确均会产生抖动或异响。

   3电梯调试不当产生抖动

(1)电梯导滑器间隙调整不当产生的抖动

   导滑器间隙调整不当,导滑器的平行度调整不当、导滑器的伸缩量过大或太小均产生抖动。导靴的伸缩量一般一边各留3mm的余量能较好吸收来自导轨的冲击激励。

(2) 钢丝绳扭力与拉力不均引起的抖动

   当钢丝绳扭力未释放时钢丝绳拉力无法调整,钢丝绳拉力不均,超过国标的规定,易产生曳引绳轮的磨损,受力大的钢丝绳埋入绳轮较深,钢丝绳运行不能同步,钢丝绳与绳轮的滑移加大,钢丝绳的抖动加剧。消除钢丝绳抖动的方法是在钢索棒绳头上方300~500mm位置用坚木把几根钢丝绳夹住来改善共振或用长约1000mm、厚10mm的铁板按钢索排列位置进行打孔,在钢索棒上端或下端把几根钢丝绳先与铁板固定,然后调整铁板两端平衡铁块重量得到消除共振最佳状态,减小钢丝绳抖动幅度,改善舒适度。

(3)电气调整不良产生抖动

   主机曳引力矩的波动是电梯振动的激励源,起动时力矩调整不当,力矩过小出现反拉,力矩过大出现先行,均产生抖动。停车时调整过急,好像人坐在汽车里遇到急刹车时的感受。反馈调整不当也会产生自激振荡。通过调节起动瞬间的扭矩或加速度曲线可减少抖动,改善起动舒适感

网友A:
电梯两边导轨的导靴磨损或掉落也会产生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