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疑难杂症修理记录

楼主(2013-07-28):
电气疑难杂症修理记录
一、故障现象:某小厂数十台电机工作正常,配电箱(盘、柜)也是正规的。一天上午停机后,下午再次启动时出现异常,均表现为缺相。
二、分析判断:以前都是他朋友给修好的。他朋友说用电笔测三相都有电,可电机启动时就是缺相。
听电机启动的声音确实是缺相,而且全部电机都如此。
初步判断电机缺相是肯定的,他用电笔测量是不准的,故障应该在干路。
三、修理过程:我看了看两块电压表均为380V,正常(如果缺一相,表会有变化)。我也用氖管电笔测量三根火线亮度相同,正常。又用数字电笔测量均为220V,正常。说明他测量的没错。
我知道用电笔测量是对大地而言的相电压,就用万用表测量总闸下的线电压,数值如下:AB=0V,AC=380V, BC=380V。再测量闸上也是如此。证明A与B应该是一相电,故障可能在变压器的表箱或是地下电缆。
测量表箱闸下闸上故障依旧,在测量表下表上故障依旧。难道是变压器或是高压有问题?
拉开高压跌落保险,上变压器平台查看低压接线柱,○相2根铝线,A相2根铝线(可能是因一根铝线太细,就用2根),B相无线,C相1根铝线。那么B相的线哪去了,是丢了吗?C相上也少1根。仔细查看接线柱时发现,原来是B相铝线烧断后搭接在A相接线柱上了(奇迹),不仔细看根本就看不出来。只有○相是2根线,其他都是1根线。
四、重新分析:B搭接在A上成为一相电,难怪先前用表测量时AB=0V。
那么先前在我看两块电压表时均为380V,这又是为什么呢?回到厂房内查看两块电压表接线时发现相序错误,看图便知。
五、结论:一根线烧断后搭接在另一根线上是很少见的。用电笔会误判断,用表才是正确的。
相序排列也不都是正确的,或者说也不都是正规的,虽然箱(盘、柜)很正规。

电气疑难杂症修理记录2
某厂改、扩建,新上数十台设备。我给装的配电柜,无图纸,老板说了算,柜已经定型,不当之处无法大改动。
一、故障现象:晚上试机时发现4处故障(弊病)。1、在未启动机器的情况下,380V指示灯有的已亮,白天光线强不明显。2、更换1.5KW的电机时并未合闸却电人。配电柜已给电。3、三个相同的大电机有一个反转,线色(相序)错了,都是老板接的,他也懂。4、三个相同的大电机一个交流接触器冒烟。
二、分析判断:第1和2项。因走线不规范,这两项应该是感应电所致。
三、修理过程:第1和2项。我只用了第一套补救方案就把问题解决了。第1项,把380V指示灯的电压改成了220V。第2项,把柜体、线架、电机(架)都连到了一起,用一点接入了大地。
四、分析判断:第4项。可能是接触器本身问题。
五、修理过程:第4项。用手摸线时汤手,发现有1个螺丝一点儿未紧,一个松动,一个正常。
六、分析判断:第3和4项。可能是我俩疏忽了,也可能是厂内电工或钢结构的人弄的。
七、结论:以上4项并非疑难杂症,可以说都是人为造成的,完全可以避免。
在无图纸的情况下组箱,肯定有考虑不周之处。特别是电源线、指示灯线和控制线必须远离。
在未交工前,晚间应把施工现场上锁,防止他人偷窃和破坏。(老板清点工具时发现扳手少了几把)
     电气疑难杂症修理记录3
一、故障现象:某小厂新改建,上数十台设备和一台400的变压器,原有一台280的。
我给组的新柜内有600和400的空开,供两台变压器用。600A的空开用于本柜控制的设备和生活用电。400A的空开也在此柜内,但用于控制远处的小柜。
当我接完600的空开后老板来了,说:“夏天不用大变压器只用小的,生活用电用400A的控制。另外再加一个修理用电箱到室外,也用400的控制,室外照明也在此箱出,别忘了。”
我组完修理用电箱后,他们就近把墙打了个眼儿,还一直跟我说话,我就把他俩改接在400的闸下了,修理用电箱的零线也接上了。
第二天接小柜,此柜5年前是新的,一直未用。接完试机时发现280的变压器漏保经常跳闸,要到外边的杆上去复位,非常不便。
二、分析判断:可能是小柜内被老鼠咬坏了,或者是那根线有问题。
三、修理过程:打开小柜仔细查看,并无鼠咬的痕迹。因摇表在另一工地,只好用万用表逐一排查,均无异常,可还是跳闸。厂长说这柜是好的不会有问题。
四、从新分析:无故障为什么会跳闸呢?电从哪来的再从哪回去,怎么会跳闸呢?突然想起,故障可能是在改生活线时零线未改过来。过去一看正是未改过来所致。
在我的记忆中很清楚的记着把零线螺丝拧开了,把生活零线和室外的修理用电箱的零线也接上了,怎么会没改过来呢?
五、结论:零线未改过来的原因是在改线时,心里想着不要把修理用电箱的零线忘了,就把拧开的零线螺丝加入了修理用电箱的零线后又拧上了,所以错误的认为,加完修理用电箱的零线后就算完成了此项的任务,而改线却被此掩盖了。也是旁边有人跟我说话所致,一心二用,导致线忘改,排查时走了好多弯路。
电气疑难杂症修理记录4
故障现象:我朋友电话中问我:“我们厂新上400和250两台变压器,各带数十台电动设备。夏季用电量小的时后能正常工作,冬季用电量大时,大变压器带的设备出现异常。类似超载的声音,无功补偿柜内有特别明显的声音,C相电压明显下降。小变压器带的设备正常。”
一、初步判断:是C相的线有问题,如线细、线中间接头不良、各个接线柱(接点)不良、空开(刀闸)不良、隔离开关不良、计量表不良、变压器异常、高压异常、C相上用电量过大(可造成三相电压不平衡,包括零点漂移。)
二、第二天他说:“以上这些电工都仔细查过,有的替换过,改过,无一异常。电业局来过多次,高压肯定正常。可故障依旧。”
三、再次判断:可能是哪里忽略了,或者是有错的地方未发现。
四、他说:“是两个变压器的低压C相接窜了,改过来后正常了。”
五、结论:由于大小变压器的低压C相接错,大设备用小的C相供电,导致容量不足,电压明显下降工作异常。而小设备用大的C相供电,容量足够工作正常。
电气疑难杂症修理记录5
(因时间久了记的不清了,简单说下。)
某建筑工地在山上,用一个变压器,一个总箱接两个分闸,两伙工人同时施工,一伙是土建队用塔吊,一伙是钢结构队不用吊,两伙工人山上山下相距四百多米,互相看不见。
一、故障现象:山上塔吊大勾碰到钢筋柱子时就放电打火,接料的人也不干接料,谁接电谁。此现象时有时无,无固定时间和规律。
二、分析判断:初步判断是塔吊的哪根线漏电所致
三、修理过程:查遍塔吊也无任何漏电迹象。
四、再次分析:是不是石头山上的电阻过大,塔吊接地不良。或某种原因导致电压不平衡。
五、再次修理:接一条地线到山下的变压器地线处。故障依旧。电压也是平衡的。又查了好多想到的地方,一无所获。
六、又一次分析:电是从那里来的呢?零线、地线测不出来电压,可以测出电流,确定那根地线有电!
七、又一次修理:用钳形电流表测地线电流,也一无所获。测塔吊大勾与地也无电流,测塔吊大勾与钢筋柱子之间发现有电流。
八、又一次分析:钢筋柱子为何有电?这时想到另一伙钢结构工人也在施工,是不是他们漏电?
九、又一次修理:把钢结构的闸拉下来后在测量,钢筋柱子也没电了,合上后一会就有电。终于找到了!!!
十、结论:是他们的老式电焊机搞的鬼,通过传送带的铁架传到钢筋柱子上了。这个谜可真难猜,两伙人不见面,忽略了他们的存在

网友A:
很好的疑难杂症记录,学习了!

网友B:
值得学习,在工作中会遇见这些问题的。

网友C:
楼主分析得很有条理,值得一读。

网友D:
楼主是个心细的人,喜欢总结经验。以后必成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