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概述!

楼主(2013-07-28):
贴片电容的颜色,常规见得多的就是比纸板箱浅一点的黄,和青灰色,这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会有产生不同差异, COG材质常规颜色是黄色,X7R材质常规以灰色为主。
  主要规格尺寸,按英制标准分为:0201、0402、0603、0805、1206;
  以及大规格的1210、1808、1812、2220、2225、3012、3035等。

  容量范围:0.5pF~100uF,其中,一般认为容量在1uF以上为大容量电容。

  额定电压:从4V到4KV(DC),当额定电压在100V及以上时,即归纳为中高压产品。

  片式电容的稳定性及容量精度与其采用的介质材料存在对应关系,主要分为三大类别:

  一、是以COG/NPO为I类介质的高频电容器,其温度系数为±30ppm/℃,电容量非常稳定,几乎不随温度、电压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主要应用于高频电子线路,如振荡、计时电路等;其容量精度主要为±5,以及在容量低于10pF时,可选用B档(±0.1pF)、C档(±0.25pF)、D档(±0.5pF)三种精度。
  二、是以X7R为II类介质的中频电容器,其温度系数为±15,电容量相对稳定,适用于各种旁路、耦合、滤波电路等,其容量精度主要为K档(±10)。
  特殊情况下,可提供J档(±5)精度的产品。
  三、是以Y5V为II类介质的低频电容器,其温度系数为:+30~-80,电容量受温度、电压、时间变化较大,一般只适用于各种滤波电路中。其容量精度主要为Z档(+80~-20),也可选择±20精度的产品。
  正确选择一颗片式电容时,除了要提供其规格尺寸及容量大小外,还必须特别注意到电路对这颗片式电容的温度系数、额定电压等参数的要求。贴片电容标准命名方法及定义:贴片电容的命名,国内和国外的产家有一此区别但所包含的参数是一样的。

  贴片电容的命名所包含的参数:
  1、贴片电容的尺寸(0201、0402、0603、0805、1206、1210、1808、1812、2220、2225)
  2、贴片电容的材质(COG、X7R、Y5V、Z5U、RH、SH)
  3、要求达到的精度(±0.1PF、±0.25PF、±0.5PF、5、10%、20%)
  4、电压 (4V 、6.3V、10V、16V、25V、 50V、 100V、 250V、500V、1000V、2000V、3000V)

  5、容量 0PF-47UF
  6、端头的要求 N表示三层电极
  7、包装的要求 T表示编带包装,P表示散包装  例风华系列的贴片电容的命名:  0805CG102J500NT  0805:是指该贴片电容的尺寸大小,这是用英寸来表示的08表示长度是0.08英寸(换算成mm=0.08*24.50=1.96mm)、05表示宽度为0.05英寸换算成mm=0.05*24.50=1.225ccm
   CG : 是表示生产电容要求用的材质,
  102 : 是指电容容量,前面两位是有效数字、后面的2表示有多少个零102 =10×102也就是=1000PF
  J : 是要求电容的容量值达到的误差精度为5%,介质材料和误差精度是配对的
  500 : 是要求电容承受的耐压为50V 同样500前面两位是有效数字,后面是指有多少个零。
  N : 是指端头材料,现在一般的端头都是指三层电极(银/铜层)、镍、锡

    T :是指包装方式,T表示编带包装,B表示塑料盒散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