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配电问答
cqu_rockwell-------------王者之师

楼主(2013-07-28):
1. 如何选择配置Compact NS的脱扣器?
NS80H只有MA电磁脱扣单元一种。 NS100/160/250:热磁脱扣器TMD(适用于配电保护);电子脱扣器STR22SE(适用于配电保护),STR22ME(适用于电动机保护);电磁脱扣器MA(适用于电动机保护)。 NS400/630:电子脱扣器STR23SE(适用于配电保护),STR43ME(适用于电动机保护),STR53UE(通用型保护)。电磁脱扣器MA(适用于电动机保护),用于H/L型断路器,N型不可配。电磁脱扣器MP(用于直流电网保护)。注:NS400/630无TM热磁脱扣器。

网友:
2. Compact NS塑壳断路器的OF、SD、SDE、SDV有何区别?分别可以安装几个?
功能区别如下: OF(开/关):可以实现远程指示断路器主触头的实际分合位置。 SD(自动脱扣指示):可以指示包含分励线圈(MX)、欠压线圈(MN)和各种故障保护在内的所有脱扣。 SDE(故障脱扣指示):仅指示各种故障的保护动作脱扣,不含MX、MN的动作。 SDV(Vigi故障指示):仅反映Vigi模块的动作。安装数量如下: NS80:1个OF、1个SD;NS100~250:2个OF、1个SD、1个SDE;NS400~630:3个OF、1个SD、1个SDE;具体安装位置参见Compact NS产品样本

网友:
3. Compact NS断路器的电源手动切换系统有哪几种?
有以下4种:拨动开关式断路器联锁、带旋转手柄的断路器联锁、钥匙联锁(断路器需带旋转手柄或电动机构)、机械底板联锁。

网友:
4. Compact NS塑壳断路器的电源转换系统(ATS)有哪些部件组成?
如何配置选型? 断路器(2台)、电动操作机构(2台)、辅助接点(每台断路器1个OF2和SDE,共4个)、安装底板及机械联锁机构(1台)、电气联锁单元IVE模块(1台)、辅助控制板ACP(1台)、控制单元BA或UA(1台)。选型配置参见Compact NS产品样本中的"自动电源转换系统选择表";也可由ATS机械套件(kit)+2台MCCB(FFC)+BA/UA(包含ACP)三部分组成。

网友:
6. 用Masterpact断路器如何实现通讯功能?
当使用STR58U时,需配置SC150指示与控制接口、DC150数据集中器、ACE909接口转换器、PM150或PM300功率表、内部总线及总线转接块。当使用STR68U时,需配置功率测量P模块、M模块、ET44接口模块。如果无P模块,需选电池电源模块AD和BAT,如果与RS232接口的PC机通讯,还需增加ACE909接口转换模块。

网友:
7. 控制器BA和UA有什么区别?
BA主要用于2路市电的自动切换,UA主要用于1路市电和1台发电机的自动切换,并且UA带自动卸载及重新联结非优先级电路的功能。

网友:
8. 订购Compact NS断路器电动操作机构时,是否需要订SDE?
是的。订电动操作机构时需同时订购1只SDE。另外,当NS100~250断路器脱扣单元为TM或MA时,SDE必须和执行机构--适配器(29451)同时使用。

网友:
9. Compact NS断路器本体是否可以当作负荷开关使用?
不可以。断路器本体内部主回路是断开不连通的,我们有内部主回路连通的NA负荷开关型产品。如果要将NS100~250断路器本体用作负荷开关,需增加一NA负荷开关模块。

网友:
10. 3P的Compact NS断路器是否可以配4P的VIGI模块?
可以。但是需要增订一只连接附件装置29214(NS100~250)或32457(NS400~630)。

网友:
11. Compact NS断路器接地故障保护模块Vigi ME、MH、MB有何区别?
NS100~160断路器配VigiME、MH均可,NS250只能配VigiMH,NS400~630只能配VigiMB。Vigi ME的灵敏度及时间延时均固定不可调,而Vigi MH、MB的灵敏度(分别为5档/4档)和时间延时(4档)可以调整。

网友:
12. Compact NS断路器3P3T、4P4T、4P3T、4P3T+N/2等表示何意?
"3P、4P"表示3极、4极断路器,"T"表示中性线的保护动作值。 4T--中性线的保护动作值为Ir。3T+N/2--中性线的保护动作值为0.5Ir。 3T--中性线无保护。

网友:
13. NC100系列的125A断路器可否配Vigi NC100的漏电模块?
不可以。当电流大于100A时会将漏电模块烧毁,在这种情况下,可更换为NS160断路器。

网友:
14. CT接触器有无二次辅助触点? CT辅助触点型号为ACTo+f,含一常开和一常闭触点,产品号为15914,插接在接触器的右侧,只能插接一块。宽度为一个模数(9mm)。

网友:
15. 配电箱内分支馈线有单相负荷,总进线漏电模块可否选用3P?
不可以。应选用4P漏电模块。否则,单相负荷一投用,N线中流过很大的单相负荷电流,漏电模块中电流矢量和不为零,进线漏电开关即刻误动作。

网友:
16. 什么情况下选用4P断路器?
对TT和IT接地系统的三相电源进线处,应选用4P断路器;如电气装置有一用一备双电源倒换供电时,且两路电源进线上装有RCD,则此两路进线开关必须为4P断路器。

网友:
17. Compact NS的电动操作机构(简称电操)如何接线?
参见《Compact NS 塑壳开关安装指南》(SC DOC259-LV)第63页,请注意: 电源的相线、N线(或直流正、负)的极性要照图接线,其额定电压要符合电操的参数要求。电操一定要和SDE同时配合使用,无SDE时电操不能正常工作。 SDE的81、82一定要分别和电操的B4、B2端子短接,不可遗漏。 如果不需要H1(手动操作)、H2(电气故障)指示信号灯,可空置不接线。 当断路器装有MX分励线圈或MN欠压线圈时,其启动触点要闭锁F合闸按钮,以免同时向断路器发出2个矛盾(跳、合闸)的命令。可参照第63页左下角的小图。

网友:
18. AC220V和AC380的BA、UA的ACP底座如何连接电源线?
BA:AC220V时,从N、R主回路断路器上口的相线、N线分别引至ACP底座上N、R小开关的1、5端子,"1"接相线,"5"接N线;AC380V时,从N、R主回路断路器上口的A相、B相(或C相)分别引至ACP底座上N、R小开关的1、5端子。 UA:AC220V时,将UA的A选择开关拨至"0"位,从N、R主回路断路器上口的相线、N线分别引至ACP底座上N、R小开关的1、5端子,"1"接相线,"5"接N线;AC380V时,将UA的A选择开关拨至"1"位,此时UA有断相保护功能,从N主回路断路器上口的A相、B相、C相、引至ACP底座上N小开关的1、3、5端子,从R主回路断路器上口的A相、B(或C相)引至ACP底座上R小开关的1、5端子。

网友:
19. MasterpactMT有几种框架尺寸?
请分别写出来 答:6种。 630-1600AN型3/4P各一种,800-4000AH,L型3/4P各一种, 4000-6300AH型3/4P各一种。除了用交流690V以下的开关外,MasterpactMT还有那些特殊的用途的开关? 答:负荷开关,接地开关,1009VAC开关,直流开关,400Hz开关,16Hz2/3开

网友:
20. Micrologic控制单元有几种型号?分别是什么?在设计院如何标注?
答:10种。Microlgic2.0A,Micrologic5.0A,MicrologiC6.0A, ,Micrologicgi7.0A,Micrologic5.0p,Micrologic6.0P,。Micrologic7.0P设计院在标注时把 Micrologic简化成MIC即可。

网友:
21. Micrologic控制单元型号标注后面的"A","P","H"的含义是什么?
答:A:电流 P:电流+电压十功率+电能 H:电流+电压+功率+电能+电能质量管理(谐波)

网友:
22. 在电压保护方面,Micrologic由那些保护?
答:1,不平衡电压及缺相 2,最小电压 3,最大电压

网友:
23. 客户要求零飞弧的MT产品是否还需要定灭弧罩盖(CC)?为什么?
答:不需要。 因为抽屉式MT,灭弧罩盖作为标准配置,无需客户另行购买。 固定式MT,二次端子以上保证零飞弧,无需灭弧罩盖。

网友:
24. MT垂直接线与水平接线之间的变更,是否需要运回SSPA来完成?
答:不需要。 因为改进设计的接线方式,使得垂直与水平接线之间的转换,旋转90度即 可。现场就可完成。

网友:
25. 为什么固定式MT也?无需要安全距离?
答:因为采用了取得专利的滤网技术,使得短路分断时的电离气体与微粒被滤 网吸收,确保二次端子以上零飞弧。

网友:
26. Micrologic可以互换吗为什么?
答:可以互换。 因为,表示开关额定值及分断能力的信息被组装在控制单元插座内,而控 制单元插座又被固定在开关本体上。不同的控制单元均可从插座上读取这两组信息,取得恰当的保护。

网友:
27. 计数器仍旧要选了MCH才能装吗?为什么?
答:不需要。可单独安装。 MT的安装方式除了底部安装外,还有那种型式? 答:后部安装, (壁挂式)。

网友:
28. 是否所有类型Micrologic都可加装通讯选件?
答:是。

网友:
29. 在Micrologic上允许使用那些通讯协议?
答:Batibus,Modbus。

网友:
30. Micrologic P 的常延时保护的整定步长是多少?如何实现?
答:lA。可通过按钮或COM获得。

网友:
31. Micrologic的2.0,5.0,6.0,7.0分别由那些基本保护功能?
答:MIC2.0:LI(长延时,瞬时) MIC 5.0:LSI(长延时,短延时,瞬时) MIC6.0:LSIG(长延时,短延时,瞬时,接地)MIC7.0:LSIV(长延时,短延时,瞬时,漏电)

网友:
32. 在长延时保护上,Micrologic P 和H 增加了那几种保护曲线?作用是什么?
答:增加了IDMTL曲线。改善了与高压熔断器配合的选择性。

网友:
33. 在中型线保护上,MasterpactMT由多了那几种选择?应用在那总情况下?并有什么限制?
答:2N,二倍中性线保护。3次谐波分量集中在中性线上时,需要采用。3极开 关且配P或H型保护才可选用。

网友:
34. ZSI功能,它是如何实现的?以及所带来的好处?
答:ZSI:ZoneSelectiveInterlock区域选择性联锁。在短路短延时保护及接地故障保护时,可通过ZSI功能,确保故障点最近的 开关以瞬动时间跳闸,而其他上游开关不动作。它是通过控制单元上的二进二出的外接连线,把上下级开关组成联锁的区 域。当故障发生时,故障点上游的所有开关都检

网友A:
希望下次发个一百单八将!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