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讨论:螺杆空压机的变频器改造节电率是多少

楼主(2013-07-28):
最近,有几个小厂的老板打电话给我,想给自己的螺杆空压机安装变频器,一般都是6立方的小机器,电动机就22--30之间(品牌不同,有的设计22KW,有的设计30KW)。大家讨论一下有必要进行变频器改造吗?节电率是多少呢!?

网友A:
这个话题之前讨论过多次,变频器用在空压机上不省电。

网友A:
使用变频器省电的前提有两个

1、带动风机水泵等平方转矩的负载

2、使用变频调速并且会运行在工频之下

因为风机泵的功率是流量乘以扬程的平方,而流量和扬程是和电机的转速成正比,所以风机泵的功率和电机转速的三次方成正比。

所以当电机长时间运行在工频之下才有可能会节能

网友B:
这要看车间的用气量,如果用气量大,那就没必要改造。如果空压机加载比在50%以下,那就可以改造。节电率要根据用气量、用气压力来算,空压机卸载时用气量约为加载时的50%~70%。你计算一下就好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赐教!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