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问题 求助给位

楼主(2013-07-28):
这里面的H2102是什么意思呀。

K1是指的变频器地址吗。

楼主:
k1是变频器站地址,H2102是读的数据地址

网友A:
看台达变频器手册,看PLC手册,把指令的各个定义搞清楚

网友B:
MODRD K1 H2102 K2

作用是向站号为1的读取地址是2102的连续2笔数据,

其实就是连续读取2102 2103这2个地址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