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usb接口问题

楼主(2013-07-28):
笔记本usb插上鼠标和优盘没反应

但是今天我插上外接散热风扇   风扇却好的

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您好,这种现象是可能的,因为USB是4根管脚,其中用于通信的2根管脚坏了,而用于供电的2根管脚还是正常的。所以插上外接风扇可以工作,插上鼠标和优盘不能通信是无法工作的。

网友B:
优盘坏了,你换个别人的电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盘坏了,你换个别人的电脑试试。

 呵呵  优盘和鼠标插另外的usb口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这种现象是可能的,因为USB是4根管脚,其中用于...

 我也感觉是这样的  但不是很肯定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好,这种现象是可能的,因为USB是4根管脚,其中用于...

 如果这样,鼠标、键盘指示灯应该是亮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fenghekeji  您好,这种现象...

网友E:
电脑罢工了,温度高;

关机休息一会,再开机;必好;

网友F:
各种可能都可能的,各种方法实验一下看看

网友G:
USB接口坏了,风扇能转,只是因为USB中供电没问题,但收发数据有问题

网友:
USB供电正常,通讯不行了,晃动一下U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