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位大侠西门子s7-200与电脑的通讯问题。先谢谢了

楼主(2013-07-28):
各位大侠分析下,谢谢了。我电脑是win7旗舰版32位系统,西门子软件安装好了,版本是sp7的。按理来说应该是支持win7系统的。可问题来了。我反复尝试就是莫法与plc连接。对了,连接线是ppi-rs485,plc型号 cpu 222 cn 。可就是连不起,请问那些有过这个经历的大侠们分享一下经历吧。小弟我万分感谢。

网友A:
软件安装好了;

可以从下面进行查找原因:

1、PC/PG设置对吗?

2、USB还是232接口接计算机的,设置对吗?

3、编程电缆有没有问题?

4、还不行安装在别的系统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件安装好了;可以从下面进行查找原因:1、PC/PG设...

然后波特率设定低点试试。

网友:
看一下PG设置,下载线的驱动是否安装呢

网友C:
win7,32BIT应该安装STEP7 V4.0sp9,sp7的支持WIN7 32BIT吗?

网友D:
sp9的用过几次,可以连接的

QQ 380311035

网友E:
引用 网友C:
win7,32BIT应该安装STEP7 V4.0sp9...

网友F:
win7  32位的装SP8,win7  64位的装SP9,俺也是道听途说

网友G:
看看设备管理器中的端口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H:
装个虚拟机试试,虚拟个系统再安装。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同事给我卸载,从装就ok。谢谢老师们的细心回答。真心感谢哈

网友I:
win7,32BIT应该安装STEP7 V4.0sp9

网友J:
SP6都能安装WIN7下,sp7就更没问题了,应该是通讯口设置问题,是232还是USB的,波特率9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