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设备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13-07-28):
1.监视器上无法看到摄像机的图像可能原因是:

A、 检查监视器摄像头或显示器好坏;

B、 检查监视器到控制器或分支分配器之前线路及接头是否连接正常;

C、 检查摄像头电源指示灯有没有亮起,如果电源指示灯亮了,说明电源正常,如果指示灯不亮,可能是电源出问题。

D、检查摄像头到控制部份视频线路是否正常,用万用表测试;

E、 若电源、视频线均正常时,检查摄像头是否正常,若摄像头更换后还是没有图像,应该是控制部分出现故障。

楼主:
2. 监视器能看到图像,但图像闪烁厉害可能的原因:

  A、 视频线存在虚接的情况,检查BNC头的连接情况;

  B、 检查供电电源是否正常,供电电源自身电源是否稳定,电流大小是否达到摄像机要求,电源线是否有虚接或疑是短路情况

  C、 摄像头本身是否有问题,考虑更换摄像头试试;

  D、显示器或监视器是否存在问题;

  E、 硬盘录像机对应通道故障或矩阵对应通道故障;

楼主:
3.带监控卡安装好,就是启动不起来,一启动就出错 可能的原因是:

  可能是主板的声卡被屏蔽了,声卡驱动安装不正确,需要重新打开声卡,安装上驱动

楼主:
4.监控采集卡安装过后,用一段时间,就自动死机了

  A:电源供电问题:4~8路300W、8~16以上350W,每种卡都有不同的要求,可以寻问本网店客服。

  B:兼容问题

  C:电脑问题,这就不用多说了,CPU风扇不转了等等。

楼主:
5.软件版本问题,希望大家要注意了

  监控软件使用一段后,出现自动提示接错误,一点确定,软件就关了,或 者自己关闭,这一般都是软件造成,并不是采集卡和电脑问题。

楼主:
6.采集卡安装好后,录像也正常,就是回放时不出图像

  A:常见故障:显卡引起

  B:也有一些少数情况是,系统和软件安装出了问题,建议重新安装系统和软件

  C:整机兼容性有问题

网友A:
硬件和软件故障也多的是,我见得最多的是视频线路故障、信号不好,或现场摄像头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