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摄像机画面抖动的几大可能性是什么?

楼主(2013-07-28):
        很多人在使用监控摄像机的时候,不知道大家遇见这样的问题没,摄像机在工作的时候,监视器上的图像在不停的闪动,这是怎么回事,下面就给大家详解一下。

  监控摄像机图像闪动有6种可能:

  1、检查监控摄像机是否正对阳光或荧光灯;

  2、检查监控摄像机的自动光圈镜头是否正常使用;

  3、检查镜头与摄像机之间的连接是否可靠。

  4、将1、3、4路图像接到2路后图像正常,说明那三路的监控摄像机没有问题

  5、将1、3、4路摄像机的接头肯定也没有问题,否则接到第2路也应该闪跳

  6、尝试第2路接到其他路上是否闪跳,如果闪跳则说明采集卡的那三路接口接触不好,需要稳固!只能更换采集卡!如果第2路接到其他路上也没问题,那就不好说了,或者软件问题,或者电源供电不足,或者视频头相互干扰。

网友A:
哥,我顶你了

哥,我顶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