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检测车轮轮毂跳动测量 位移传感器

楼主(2013-07-28):
在线检测车轮轮毂跳动测量原理

汽车轮毂径向跳动公差带是垂直于基准轴线的任一测量平面内半径差为公差值,且圆心在基准轴线上的两个同心圆之间的区域。轴向跳动是指被测实际端面在给定半径上的个点相对于基准轴线垂直的任意确定的平面的最大距离与最小距离之差。因此,可以将四个高精度的位移传感器布置在被测轮毂相应的位置上,并使轮毂回转一周,各位移传感器采集到的最大值即为相应的跳动量。

汽车轮毂轴向跳动和径向跳动有效测量部位的空间尺寸非常小,现有汽车轮毂检测采用滚动测量轮和轮滑式传递机构将被测机械量传递给高精度位移传感器的方法来实现轮毂轴向跳动和径向跳动参数的同时检测。测量采用接触测量方式,消除了由于滚动测量轮与其回转轴之间存在间隙而带来的检测误差,实现高精度的检测。

为了达到微米级的测量精度,必须保证位移传感器的测量头的重复定位精度,从而消除轮毂中心线与旋转测量轴不同心造成的误差,已经采样误差。因此,控制系统要求测量头重复定位精度高,轮毂缓慢旋转,多圈角度错位采样模式。

ZLDS100在线检测车轮轮毂跳动测量测量方法

将滚轮通过伺服机构直接贴近被测面,当滚轮转动时,跳动量使测头沿X、Y方向移动,产生微小的位移,改位移量即为被测跳动量。

3.位移传感器检测优点

高精度——可达到1um

量程——可定制

显示——可实现动静态检测、自动测量和数字显示

测量速度——采样频率高,测量速度快

网友A(2013-10-20):
测量原理很全面。值得推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