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70B伺服系统马达有振动。马达转动时声音很大

楼主(2013-07-28):
三菱伺服放大器MR-J2-70B的伺服系统在运行时,马达有振动。声音很大。需用什么软件,调整什么参数,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有时机械装配上有阻力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办法是把电机从机械上松开,检查动态静态有无振动,如正常,进入下一环节

增益太高了,可以尝试把自动增益级别降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