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初始化 cx- server.j检查安装

楼主(2013-07-29):
装OMRON PLC显示 无法初始化 cx- server.j检查安装

网友A:
那么是不是软件没有安装好;

安装过程中是不是丢失文件?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你的提示

网友B(2015-10-23):
打开omron plc  提示 无法初始化 cx- server。检查安装 ,求大师指点

网友C(2015-12-01):
求指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D(2016-11-13):
一起学习,共同进步,传播正能量。

网友E(2017-10-17):
怎么解决的 求指点

网友F(2018-03-09):
肿么解决的啊 我肿么不知道

网友G(2018-12-04):
卸载CX-SERVER及CX-SERVER管理工具,然后在原安装文件中找到CX-SERVER安装文件,再重新安装

网友H(2020-06-27):
都重新装几次都不行,win7系统都重新装也不行,怎么办?网上下载几个版本都不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你的提示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你的提示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