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技术方面问题求助

楼主(2013-07-29):
现在有一些压力传感器方面的技术问题,想咨询一下:

1.       关于产品绝缘电阻:压力传感器产品的绝缘电阻是:  ?    ;

我们公司的要求是100MΩ@500VDc,是否合理?

2.       关于产品绝缘强度:压力传感器对绝缘强度有没有具体指标及要求?     ?

   我们公司的要求是漏电电流1mAΩ@500VAc,是否合理?

3.       关于产品温度检验:压力传感器是否需要全部检查?     ?

我们公司的要求是全数检查。

4.       关于产品气密度检验:压力传感器是否需要进行产品气密度检查?   ?

我们公司的要求是做检查。

上面的四项,咨询一下;

如果不满足我们公司要求的,标准有降低的话,有没有比较严重的问题出现?

网友A:
基本能满足需要,都是在慢慢改进

网友B:
1、绝缘性能,一般是要求:耐压500V无击穿,绝缘电阻>500MΩ

      对传感器、变送器来说,绝缘是设计性能,

          制造和检验过程,是不去检它,因为实在是木有那个必要

              果真有那头产品绝缘不好不争气,那一定在信号稳定度方面,会有体现

  生产中处理缺陷产品办法就是先直接剔除,和西红柿烂鸟扔边里一样

             后续会不会修理,得看有木有闲人闲时间,打报废的多

2、关于压力传感器变送器的温度性能试验和气密性性能试验

      作为测器用户来说,有设备、有闲人、有闲工夫,

          主动做些测试,多一重品控保障,可能也不算是件坏事的

      不过若是换俄拍板的话,哈哈

          俄只会要求下属,把传感器使唤好,把性能用到位,把力量用在得当的地方

              至于传感器的温度性能和气密性,

                                     俄只需提供参数,让供货商给予保障,就够鸟

3、传感器漏率不达标的事,除非是兑上鸟,超超超,超级垃圾的制造商,

      否则它会是件,比凤毛麟角还稀罕的事

          所以针对整个系统做气密性检测,可能更有价值吧?

网友B:
4、俺村气密检漏仪、压力调校仪、 压力传感器, 都有造

      俺村技术超一流,价钱下九流

           有用到时,请来扶贫俺村一哈鸟 。。。。。。。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俺村气密检漏仪、压力调校仪、 压力传感器, 都有造...

 你是哪个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陕西帅克传感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俄叫狸狫怪 ,技术支持工程师 ,欢迎交流   13709170262

网友C:
王者之师--丰李 :

  1、对于通用型压力传感器。绝缘电阻:一般是要求100V/100MΩ、250V/50MΩ;

  2、对于通用型压力传感器。绝缘强度:一般是要求100V,无击穿、250V,不击穿。

  3、关于温度检验,一般通用型压力传感器是没有做全温区的压力温度实验和补偿的。

     而是直接将压力传感器装上电路后在常温下调试,有的会做电气老化和零点温度实验。

  4、关于压力传感器的气密性,由于本身就是压力传感器,肯定会做压力的密封实验,但也有部分传感器采用胶水做密封的,有采用O圈做密封的。还有采用激光(电子束)焊接密封的,另外一种就整体不锈钢加工成为盲孔承压的。一般采用第一种模式的气密性最差,第二种的其次,第三种和第四种都是比较好的。

 关于你提成的传感器的绝缘强度和绝缘电阻问题。 你们企业要求的指标是可以的。

 1、绝缘电阻:100V/500MΩ(250V/500MΩ;500V/500MΩ)这个都是可以的。

 2、绝缘强度:500V,漏电流不超过1mA。这个要求比较严格。一般在申请煤安认证的时候都是小于5mA就可以了。

 3、全量程温度测量及补偿。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我们的传感器,可以-55—150度内全量程温度测量及补偿,在-45—145度整个温度范围内能够保证0.2%的精度。每个传感器都是精密检测和补偿。一次实验可以做125个传感器的精密检测和补偿。在-55—150度这个范围内可以选择3-20个点进行补偿。

 4、可以讲,您上面所提的要求,我们都能完全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