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默生TD3000取压点

楼主(2013-07-29):
一台爱默生TD3000变频器上电就报P.OFF。说明书上说为晶闸管断开或接触器断开且变频器负载大,该变频器未接负载,经检查上电后继电器未吸合。待查!但从变频器的线路设计上看,电压检测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三相电源经过压敏电阻和电阻分压后再经过桥式整流,其电压值与基准电压比较,信号送入CPU以判断三相供电是否缺相。

2、开关电源部分有一路38V供电,CVD信号送入CPU

请问各位上述情况哪个出现问题会导致系统报P.OFF

楼主:
各位给看看啊!提点指导意见,近几天将上图!

楼主:
对于上述爱默生TD3000变频器的原理和控制板实际线路还在逐步学习和对照,一下将逐步将分区域或功能进行上图和说明,请大家指正:

白色的充电电阻,黑色的是上电继电器,其作用可以抑制变频器上电时期的充电电流。继电器起到短路充电电阻的作用,中大型变频器要用到接触器。

楼主:
输入电源检测部分:三相交流供电另外从图片板子中部六个电阻分压后进行整流(电阻右边六个整流二极管),其电压与稳压二极管的恒定电压进行比较,通过光耦(整流二极管右边)将高低电平送入CPU,进行报警。简单说就是如果输入缺相,整流电压低于恒定电压,光耦输入不通,输入截止。5V供电经过电阻给CPU提供高电平,反之为低电平。

楼主:
更为清晰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