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是否允许带电吹灰

楼主(2013-07-29):
各位前辈:

   本人现在急需知道“电气设备是否允许带电吹灰”,是否有相关的国家标准有明确要求,能否提供国标号,请知道的人尽快回复,谢谢!

网友A:
允许带吹灰器

楼主:
什么意思?吹灰器?我的意思是维修人员拿压缩空气管进行吹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吹灰器?我的意思是维修人员拿压缩空气管进行吹灰。

 你不是会要引用哪条哪规去否定别人,证明自己吧,

如果是,劝你不要干。

网友C:
  电气设备带电吹灰,那是决不允许的,万一吹灰把导线(尤其是细导线,吹灰设备的功率又很大)吹断了咋办?后果你懂得!

网友D:
危险的事情,不能干

网友E:
我们经常带电吹!注意水就行!有时不能停电!又有哪个人想带电干!

楼主:
回3楼:你多虑了,前天我们公司一变压器着火了,现在消防的在现场调查火灾原因,领导怕我们有责任,于是让我查查标准,我上网查了好久也没有查到哪条国标不允许电气设备带电吹灰的,于是上来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3楼:你多虑了,前天我们公司一变压器着火了,现在消防...

 咳咳咳,你要是看到有人用水洗线路板是不是表示很惊讶了哇。

要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F:
这个真的要看电箱内的环境,所选用的电气件性质,粉尘级别!

网友G:
最好还是不要带电吹灰,如果气体中带有水份或者电箱里的灰尘带有导电粉尘,很容易坏的

网友H:
这个相关规定恐怕没有吧,带电吹灰先不说有多危险,你不停电拆开电器件,

这样吹灰只能把外壳的灰吹到里面去,事得其反!

如果不拆只能停电了用吸尘器吸灰!这样效果还可以

网友I:
绝对不要带电除尘,粉尘中所含带的金属或者气枪中的水份极其容易造成电器元件损坏,一般都是断电30分钟下实施电气箱除尘较为安全!

网友:
电气柜吹灰,最好断电进行。为自身安全着想。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个相关规定恐怕没有吧,带电吹灰先不说有多危险,你不停...

网友K:
国家还没出相关规定,只是因为就没多少人敢这么干,也就没多少有此引起的重大事故哦,

网友L: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是断电吹灰啊。

网友F:
周末去了一个现场,两组控制柜,每组由8个柜拼装,两生产设备都使用4年以上,正在改造,客户用气管去吹,断电吹的,上电时有一组柜里的一台变频器挂了。气是经过滤的,没有明显水份。

网友M:
不可以,前两个月我这边有个哥们去给高压柜清灰,带电误操作,结果97%烧伤,所以还是别了,为了安全

网友N:
我觉得要看情况而定呀,高压的好不要,

网友O:
   危险的事情,不能干  ,最好是断电操作 !安全第一 !

不过说实话,我车间的电柜每次清洁是小压力,也不断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