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直流用电设备瞬间高压

楼主(2013-07-29):
请问,触摸屏用直流24V供电。如果想在电源加个抑制瞬间高压的器件,加什么比较好,电抗器好还是滤波器好,用什么规格呢。怎么计算规格

网友A:
可以加磁环抑制,也可以加瞬态电压抑制器TVS管。

也可以同时用!

网友A:
另外还有成品抑制器:比如π型电源滤波器等等。我建议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