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我要求助

楼主(2013-07-29):
西门子变频器怎么选型啊?根据什么?

网友A:
1.变频器容量根据你实际负载的电流进行选择;

2.考虑你的设备工艺,变频器的功能能否满足当前的工艺要求。

满足以上2点,基本没问题了。

网友B:
http://www.yzj.cc/contents.asp?tid=1112

网友C:
根据电流、容量即可选择

现在都是考虑输出电流的多些

网友D:
根据现场电动机的电流及其负载性质来选择,轻载的就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重载的放大一个功率等级。

网友E:
言简意赅!!!引用 无敌炸薯条 的回复内容: 1.变频器容量根据你实际负载的电流进行选择;2.考虑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变频器容量根据你实际负载的电流进行选择;2.考虑你...

 能否满足当前的工艺要求,具体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1.变频器容量根据你实际...

 就是指你当前的设备对于变频器控制有什么要求,包括如何调速、启停、以及其他一些变频器功能要求,例如:矢量控制?、转矩控制?加减速特性有无特别要求等等。选择变频器控制出于设备工艺的考虑还是仅仅有调速或者节能方面的要求。

网友F:
楼主要采购吗?

网友:
根据功率,电流,负载,适当的放大一个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