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厂维修电工如何进行级别划分呢

楼主(2013-07-29):
   近期公司进行改革,要求将厂里的维修电工分初级、中级、高级,工资待遇相应的也有差别

请问各位有经验的师傅,能通过什么样的考核办法进行等级划分呢,理论考试或者实践考试应该怎么样去操作会比较合理

网友A:
直接去考等级证,按国家的等级划分啊

网友B:
有国家承认的,有省级的,有市级的,频发机构不一样。

楼主:
我们这里的都是只有初级的电工证,要从这些里面区分开初、中、高级电工哦,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的都是只有初级的电工证,要从这些里面区分开初、...

 这个你们领导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的都是只有初级的...

我要给他们分呢

网友D:
举行公司内部技能大赛 出理论和操作考试 按排名分级

网友:
平时维修就知道谁的技术怎么样了,何必考试呢。浪费精力。

网友E:
考试是比较趋向于形式化多点。

我的观点是,从平时的工作中就能看出来的,除非你这个领导每天待在办公室吹空调,倆耳不闻窗外事,  说笑了。

我给你个小建议:列出每台设备的故障,包括保养项目。依照表格,看谁会的多,谁就工资多点,会的少当然就拿的少了。

1.丝杆的拆卸安装,直线导轨的校正

2.轴承的拆卸安装

3.掌握各种异步电机的启动方式,

4.常用仪表,传感器的调试

4.PLC,触摸屏,组态程序的编写,修改

。。。。。。。。。。。。。。。。。。。

      供参考

网友F:
电工证都是虚的,自行内部分级;

1只能独立搞照明电路

2能设计安装电机接触器控制线路,包括降压启动。

3能熟练安装调试变频器控制电机,参数设定,外围控制。

4熟悉弱电控制,PLC,触屏,编码器等

5掌握自动化生产线综合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