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死机”原因及对 策

楼主(2013-07-29):
我厂中央控制系统使用2台Pentium200Siemens工控机(上位机)通过控制SiemensS7-400PLC(下位机)对现场设备、工艺参数进行调整和控制。生料配料站和水泥配料站使用486工控机组成集控变频调速配料系统。工控机的使用,提高了水泥厂的自动化水平。为保证工控机正常运行,避免工控机“死机”影响生产,对常见的工控机“死机”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找出对策。

   一、硬件原因
  1997年建厂初期,中控系统2台Siemens工控机配置为:中央处理器为Pentium200MHz,内存为32M,硬盘为1G,当时这样的配置是较先进的。由于使用Windows95操作系统,运行WinCC控制软件系统,工控机处理S7-400PLC信息的速度比较慢。在水泥厂调试运转期间,工控机经常"死机",当工控机处理经PLC传送的现场100多个信号时,工控机的CPU频率较低,内存又较小,无法同时识别、处理这么多的信号,使这些信号“撞车”,造成工控机“死机”。
  对策:因工控机主板内存条插槽所限,只能将内存扩充至64M。主要解决途径是降低工控机处理识别现场信号的频率,避免信号“撞车”。具体方案为:工控机通过PLC连接现场信号时,设定信号采样周期为2s以上,对变化不大的模拟量信号如温度等可设定10s以上。在WinCC编程过程中,将所有的模拟量信号采样周期设定2s以上后,工控机“死机”现象很少发生。

 二、环境温度
  生料和水泥配料站选用的是486工控机,它对环境温度比较敏感,夏季炎热,空调损坏时,工控机容易“死机”。
  对策:将空调修好,降低工控机环境温度,保证工控机正常运行。

 三、工控机内部散热不良
  工控机所处的环境较恶劣,除温度高外,灰尘也较大。当工控机内进入灰尘,各种板卡、CPU等电子元器件散热效果差,造成工控机“死机”。
  对策:定期清除工控机内部灰尘,保持良好通风。

 四、检查CPU风扇和主机电源风扇
  工控机的散热主要通过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进行。当CPU风扇损坏时,CPU的温度升高,极易造成工控机“死机”。生料配料站就发生过这种现象。
  对策:经常检查工控机的风扇,及时更换损坏的风扇。中控室的工控机出厂时CPU只加装了散热片,没有风扇。后加装专用散热风扇,CPU的温度降低了近5℃。

 五、经常清理临时产生的文件
  工控机在运行时,会产生大量的临时文件如Temp文件,这些文件占用着硬盘和系统资源,影响工控机处理信息的速度。定期检查硬盘并删除临时性文件,提高工控机处理信息的速度。

 六、经常维护系统
  因编辑控制程序等原因,系统中加装了其它应用软件,太多的应用软件会让工控机的运行速度越来越慢。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对工控机做一次全面的维护,点击“开始”→“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维护向导”,然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对工控机进行全面的维护,这样能使工控机保持最佳状态。对硬盘最好每隔1个月就做1次“硬盘碎片整理”,整理之后能加快程序运行速度。

 七、由信息阻断造成工控机“死机”
  中控室工控机(上位机)监视和控制S7-400PLC(下位机),信息阻断时故障现象为:工控机画面上监控信号处出现“阴影"且信号数值都为零,上位机对下位机无法监视和控制。这种故障与上面提到的“死机"现象不一样。该故障原因是由信息阻断造成的,由于下位机“死机”或传输信号网线和网卡发生故障,导致上位机接收不到信号引起,其实上位机并没有“死机”。这种故障在2001年11月初发生过,由于网线和网卡接触不良导致上位机对下位机无法监视和控制。
      对策:当上位机画面出现“阴影”时,首先检查下位机的工作状态,S7-400PLC的CPU模板上有各种错误指示灯,可根据指示灯的状态进行操作。如果PLC“死机”,用钥匙将PLC的CPU重新启动就能恢复正常。如果网线和网卡有问题,操作工(或通知电工、厂部技术员)应立即检查上、下位机的信号电缆插头有无接触不良,用手对各插头轻压或摆动,很有可能找出故障点,为厂部技术员到场诊断处理创造条件。

 八、建议工控机升级
  目前,通过以上措施,工控机的“死机”次数大大减少。但是,由于上位机的硬件配置较低,软件操作和控制系统版本也较低,上位机的处理信息速度还较慢,建议升级工控机,增加CPU频率、内存容量和硬盘容量。为了更好地满足生产需要,建议中控室工控机CPU升级为Pentium41.5GHz以上,内存为256M,硬盘为20G以上。同时操作软件升级为中文Windows98或WindowsNT系统,控制软件升级为WinCC5.0版本。这样能大幅度提高工控机处理信息的速度,避免“死机”。

网友A:
1997年建厂初期,中控系统2台Siemens工控机配置为:中央处理器为Pentium200MHz,内存为32M,硬盘为1G,当时这样的配置是较先进的。

当时行情,286正流行,5寸软盘正流行,刚开始用3寸盘,好高的配置!

六、经常维护系统
建议专机专用,不要干别的事了。

网友B:
升级是个问题,这么老的系统,估计现在的系统反而出现兼容性问题。要升级,估计需要整体升级,难度可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