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单元能同时给母线下排不同功率变频器充电吗

楼主(2013-07-29):
6SE7041-8EK85整流单元。能同时给母线下排不同功率变频器充电吗?变频器都是64E70系列,但有两种型号。

网友A:
测试充电是可以的,运行的话,得看电流大小了。

网友B:
你说的这可以算一种共直流母线接法吧,一台变频器(大功率)的P+\P-可以给另一台变频器(小功率)共直流母线。我有客户这样使用过,没太大问题,但这也得看变频器的功率等级了。

网友C:
关键看容量(电流大小)。

网友D:
台达的100%可以,西门子的估计可以听到放炮,那个声音不错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可以算一种共直流母线接法吧,一台变频器(大功率...

 没错,是可以的,主要是考虑功率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充电是可以的,运行的话,得看电流大小了。

 谢谢啦,我刚入门的菜鸟,有待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达的100%可以,西门子的估计可以听到放炮,那个声音不错滴

 什么意思?放炮是指会炸掉电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可以算一种共直流母线接法吧,一台变频器(大功率...

 能再问个问题吗?待充电的逆变器上线送电540V,但是不运行,会烧坏逆变器里的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