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比较运动控制性能?

楼主(2013-07-29):
我这有同样几套设备,上面有四台伺服电机,有的用了AB的1769-L33的PLC带运动控制功能的驱动了伺服控制器(伺服电机功率9.3KW,伺服控制器配了9KW),而有的是用了施耐德的LMC058驱动了伺服控制器(伺服电机功率9.58KW,伺服控制器配了16KW),,还有的是用西门子的simotion SIMOTION运动控制驱动了伺服控制器(伺服电机功率9.58KW,伺服控制器配了24KW)看了我都晕了,性能上和质量上到底是那个好?

网友A:
9.58KW 的电机, 配置了 24KW 的驱动器?   这个 很难比较。。。。。。。。

网友B:
各位高手,我是要比较AB,西门子,施耐德这三款控制器的性能呀?

网友C(2013-09-02):
施耐德估计性能在三者中最低。

西门子SIMOTION 要看具体型号,如果驱动用的S120系列通用伺服控制器,和变频器一个平台,性能稍弱,但如果是专业伺服控制器。则性能强。

AB的伺服,你也没型号,同一个品牌,也有性能高低只分。如果PLC和控制器连接用的是光纤,则应该是性能较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