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的最大数据容量

楼主(2013-07-29):
我现在用的昆仑通态型号为TCP7062KS,建立了1600个数据,其中380个需要对位进行报警的,对位报警之前还能通讯正常,对位设置报警之后就通讯不上了,我想请问昆仑通泰数据承载量最大的屏,通讯正常的情况下最多能够建立多少个数据变量

网友A:
不好说,这个最好亲自打电话问问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没有这么多点的

我们以前有个项目用的别的公司的,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没有这么多点的我们以前有个项目用的别的公司的...

我以前用的海泰克也能通讯上的,只是报警位处理的方式不一样,昆仑通泰的位报警不能用字来处理,还得一位一位输进去,占用了很多的空间

网友B:
报警可以用字来处理,利用脚本善后,只是很啰嗦,不像有些屏做报警可以一气呵成,不做处理

网友C:
TPC7062ks 算是很低的配置了,现在不断地在更新,可以换换其他的型号,,

网友D:
是不是用策略写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PC7062ks 算是很低的配置了,现在不断地在更新...

 你是不是昆仑通态的服务呀?怎么跟电话上说的一个口气,我们也就两千多个通道,好慢呀!删一部分就可以好一些,但那东西没多余的,他们说目前屏的配置不能使用在我们的项目(我们屏是TPC1062K),不过今天昆仑通态要来人帮我们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TPC7062ks ...

 恩 1062K 可以,配置很不错的,请问你是哪的?

网友E:
可以用用台湾威纶触摸屏,专业做触摸屏的,张--18706220799,

网友(2016-03-30):
业做触摸屏的,张--18706220799

网友F:
这个配置是优点问题,换个高配置的应该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