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要求停止时在一个固定角度

楼主(2013-07-29):
机构是:电机带动一个转盘转动,转盘上放置了一个长方形盒子,无论电机从何处启动,设定一定时间(时间继电器设置)比如30分钟后停止,要求停止后长方形盒子都是正的,即要求电机停止后是一个固定角度或者再转180度。电机是普通220V三相电机,功率750W,转速1400r/min,减速比1:10,带1HP变频器调速的。有没有什么方法实现,请望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看你要求精度高不高了呢,要是要求高的话,编码器是少不了的

要求不高,简单的开关定位也可以的,就是30分钟后,停1分钟,然后找到180度(光电信号) 停

网友B:
电动机最好使用煞车离合器的比较容易简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求精度高不高了呢,要是要求高的话,编码器是少不了...

 精度不高,相差个±3度没什么问题,。用普通电机(为了降低成本),所以不考虑编码器。

开关定位,停1分钟,然后找到180度(光电信号) 停。具体怎么做,怎么控制。没有PLC的啊

网友C:
2个接近开关+常用能耗制动即可精确定位

网友D:
变频器+编码器 可实现定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个接近开关+常用能耗制动即可精确定位

                         这个比较经济调位置时减速运行后刹车

网友F:
1)1400rpm电机+10:1减速机,在50HZ下转盘转速是死2.4r/s ,若采用一般V/F模式变频器,

考虑最低运行在5HZ频率,此时的转盘速度是0.24r/s, 转换成角度的话是~86.5°/s,

2)  你的停车精度要求+/-3°,直观上考虑,很难做到;实际开机调试时会很困难,不是越限就是提前停车;

3)要想提高停车精度,必须设法降低停车前的转速,在时间到达后再低速找位停车的速度,必须降低至0.05r/s以下,相当于变频器需要运行在1HZ左右,用V/F模式的变频器肯定

不行,建议用带无感矢量模式的变频器;

4)考虑在1HZ频率运行下找位速度太低,影响工效的话,位置检测传感器可以用2个,在到达第一个传感器前让变频器频率降低至第一低速,过了第一个传感器后变频器降低至1HZ运行,到达第二个传感器后让变频器制动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