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求教 请赐教

楼主(2013-07-29):
如何选型PLC呢?说是分大中小三种,什么是大规模的怎么样又算小规模的呢?

网友A:
根据要求决定PLC,例如简单逻辑控制,即使点数较多,用一台或者多台小型PLC组网即可,这样性价比最高;

但是如果要求大量数据处理任务繁重,还有实时定位或者类似高速处理功能,即使点数较少也建议选用中大型PLC处理,决定PLC选用类型是根据设备要求而不是点数,点数只能做参考

网友B:
PLC的选择:看资金预算;看项目实现功能,处理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C的选择:看资金预算;看项目实现功能,处理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