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串口QJ71C24两个口能同时通讯吗?

楼主(2013-07-29):
Q串口QJ71C24两个口能同时通讯吗?

232已经连触摸屏了,485口想连PC行吗?

网友A:
可以~~~~如果要用RS485链接PC,请使用转换器。

网友B:
通过开关设置,可以成为一个串口,也可以分为独立的2个串口

网友C:
这个模块的2个串口本来就是独立的,都可以做主站或者从站任意设定

网友D(2013-10-19):
楼主的QJ71C24连接触摸屏的程序写在哪里的?是PLC程序内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