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转232,上位机怎么知道是哪个站发来的数据?

楼主(2013-07-29):
下位机十来台485设备(QJ71C24).想组成485网络连上位机。,上位机电脑侧485转232,请问上位机怎么知道是哪个站发来的数据?一般都是怎么做的?

只采集数据,可以通过发送数据中含上站号识别吧?

是不是电脑上可插个485通讯卡?就解决这个问提?

网友A:
一般子站都有地址编号的,上传的内容握手协议包括地址码。

楼主:
我电脑上串口是232的啊,能读到站号吗

楼主:
那电脑侧插485PCI卡好,还是用485转232再连PC串口好?

网友B:
普通场合一般都是485转232后再接到PC的串口;

接收到的指令码里面一般包含地址、功能、数据内容及校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