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连不上S7-300

楼主(2013-07-29):
STEP7 连 S7-300 连不上,

各种设置如图,

波特率统一用的 19.2 kbps

有些朋友说让我换个波特率试试,

但是本地连接和MPI的波特率要一致的情况下,只有19.2 可以选,

其他波特率不能同意,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 看看还有什么地方有问题的。

楼主:
这是上面问题的图,

麻烦大家帮我看一下

网友A:
看不到你的图啊

网友B:
把超时上面那个地址栏里 由0改为2试试

网友A:
楼主 用的是什么协议??是走的什么网络?PLC和电脑之间是否用到以太网连接?

网友C:
组态是否正确?CPU、电源、输入输出模块的型号、订货号、固件版本号等必须保持一致,再检查遍。

网友D:
你说的不清楚。

网友E:
你的MPI地址设置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用的是什么协议??是走的什么网络?PLC和电脑之...

直接是 STEP7 用 MPI连 S7-300,没什么其他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组态是否正确?CPU、电源、输入输出模块的型号、订货号...

组态方面是没问题的,整套程序是厂家弄好的,在另一台电脑上是可以连接上的

网友:
USB转接串口吗?要驱动的

网友F(2019-07-26):
今天碰到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求方法